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4-08-01):
给6S 1400毫安 45C 电池充电   在不损伤电池~充电最快的情况下~~~电流最大用到多少安培?

充电器是A6

网友:
想不傷電池就只有用最低A來沖,想快就沒有不傷電池了,1400我想最好用2.5-3A沖吧。因為我平時也是這個A來沖。

网友:
电池放到水盆里冲!

网友A:
一般不要超过4c,就是不要超过电池标出容量的4倍1400毫安=1.4A,1.4*4=5.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要超过4c,就是不要超过电池标出容量的4倍1400毫安=1.4A,1.4*4=5.6A……

谢谢~!你说的是单块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么?
如果是4块同时充电的话,分配到每块电池的充电电流就是5.6除以4么?

如果按照我上面的说法~~每块电池要想以最大电流充电的话 那么充电器设置最大充电电流是不是5.6乘以4?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我一般4A,5块电池一起20A

网友:
我也B6  一般2A15分钟搞定  我一电飞下来电压3.7左右  保证不伤电池 不过放

网友:
标准为1.4A,如果是可以高C冲电,那就按C数×容量=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