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SCP飞不起来?求助帖

楼主(2014-08-01):
新手入了SPC,单买了刷过GALEE固件的D7E控,控用的是MINI CP的设置,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推升降杆就是飞不起来。请教下这个应该如何操控?以前没有玩过电直都是玩4轴。另外SCP在刷了GALEE固件的D7E上应该怎么设置,有没有达人有专门针对SCP的模型设置包能不能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有正螺距吗?

网友A:
如果没正螺距,控里调螺距曲线。

网友:
去看看g大的帖子吧,里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正螺距,控里调螺距曲线。

什么叫正螺距呢,我感觉好像就是升降到一半的时候飞机有点向上升得升力,过半以后好像就是在把飞机往地下按,感觉是做倒飞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正螺距呢,我感觉好像就是升降到一半的时候飞机有点向上升得升力,过半以后好像就是在把飞机往地下 ...

你可能把螺距设置反了!

网友:
先搞好硬件, 再搞軟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正螺距,控里调螺距曲线。

大嗲我想请教您个mini cp调机的问题,最初调十字盘的时候要把十字盘调到十字盘行程中间点,这个中间点如何把握? 要用尺子专门量下么?困扰我很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该帖子希望能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感谢回复,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