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汽油机比较感兴趣的菜鸟,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01):
对汽油机比较感兴趣的菜鸟,请教几个问题

1、比较中意9cc的汽油机,主要看重其重量轻、小。市面上9cc的好像就是 NGH 9cc 和地平线的 9cc 两种,但是一般大伙都说小汽油机很难调整,有没有用过的TX来说说实际使用感觉呢?还有就是,地平线的 9cc 会不会好一点呢?

2、汽油机的安装位置与油箱位置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过距离什么的?

3、汽油机要用电池点火,那么这个电池一般用的什么类型、规格的电池呢?

4、小油机对散热要求高不高,是不是一定要前拉布置,能够作为后推布局呢?

5、小油机(3-4公斤拉力的),与大致同级别的电机相比,发生意外的危险性如何呢?

6、如果我用油机的主要目的就是平稳的巡航飞行,不做3d、不追求速度,只是在出现意外情况下极短时间会达到全功率,那么油机的转速是不是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1.好像gt9cc汽油机是听说过。但是没有买。我也不知道到底怎样.不过调起来肯定比26cc要难一些
2.汽油机和甲醇机一样。调好重心就可以了。注意油管别太长
3.要根据你的cdi的适应电压来使用电池。你说的9cc汽油机应该是4.8~12v的。你随便用。比如说4s镍氢 5s镍氢 2s锂电 3s锂电   但是就是不能用干电池!!!干电池容量太小了。浪费的很
4这个我也不清楚,都差不多吧。你想想,飞机往前移动的时候也会有风。
5.与相同级别电机都差不多。只不过电的电池短路了会冒烟 起火   油的燃油可能起火
6.平飞的时候一般一半少一些。不想直升机。60%的油门

网友:
推荐最少30cc

网友:
9cc确实难调。

网友:
顶 我也对9 cc汽油机感兴趣

网友:
汽油机大的好

网友:
9 cc汽油机太小了,难调是一方面,同级别的甲醇机也比它效果好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汽油机会比甲醇机重很多,所以配重是个问题
动力输出应该差不多
汽油机化油器里有butterfly pump, 对油缸位置相对要求低些。
散热方面都差不多
提下汽油机几点好处。因为定时自动点火所以会稳定些尤其怠速, 燃油便宜,比甲醇机干净不会飞完全是油。我自己飞机一年擦2次,开季一次收季一次,中间可能偶尔抹一下。
汽油的缺点就是多少有点味道的,特别是汽油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