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剪辑用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4-08-01):
请教下大家做视频编辑都用什么配置的电脑啊?做视频的话电脑配置要怎样的哦?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初步配置:CPU
酷睿I5
内存 8G
硬盘 1TB
独显 暂定(有什么好推荐的啊?)
最近想新配台电脑用于视频编辑!懂电脑和编辑的请帮我参考参考!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看你用什么视频编辑软件了,我个人觉得你的机器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B:
没问题,低配的话就是渲染慢一点,新配的完全不会有问题

网友C:
纯粹用来进行图文视频的处理的话,CPU用主频高的,最好是I7咯;内存用高频率的DDR3 1600或以上,用双通道4G*2;如果只是对视频进行剪辑后期特效少或者没有的话,一般的千元的游戏显卡够用了,只是相对于专业的显卡来说效率较低,处理速度慢点。专业显卡因为对指令集进行过优化,处理效率很高。你用I5/i7的话,那就推荐N卡的专业显卡, Quadro K系列入门级K600价格在千元左右,稍微高点K2000,价格在2000-3000之间,硬盘的话建议128G SSD+1T HDD,SSD装系统和软件,HDD用来装素材和剪辑内容,显示器要用偏向视频处理的宽色域带DP接口
性能配置i7 4790K+DDR3 2100 8G*2+华硕X97/Z87主板+丽台 Quadro K2000显卡+128G SSD+1T HDD+500W额定电源+64位系统+23-27寸显示器
大众配置i5 4570/4590+DDR3 1600 8G*2+华硕B85主板+丽台 Quadro K600显卡+128G SSD+1THDD+500W额定电源+64位系统+23-27寸显示器
哦,记得给CPU单独买个侧吹式有热管的风扇

网友D:
指导配置i7 +DDR3 8G*4+Z87主板+专业显卡+ SSD硬盘+500W电源+win 7 64位系统+27寸2k显示器

网友E:
直接上顶配的iMac

楼主:
主要是用来做视频剪辑和调色用,软件主要是:AE,PR,NUKE,SONY Vegas!

网友:
土豪,公司用上面的都可以,个人用主流配置也可以,别要求太高 只要不渲染 一般剪辑没问题

网友F:
渲染的话最好上E3,和i5一样价格

网友G:
上高配的肯定没错~~~~~~~~~~~~不然好卡好卡~~~~~~~~~~~

网友(2014-12-12):
我觉得你的机器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H(2015-09-22):
当然是越高越好了,有钱周姐上苹果

网友I:
你的配置随便玩玩够了

楼主(2015-10-26):
实际配置:酷睿I7-4790K 内存:16G 硬盘:128G+1TB 主板:华硕Z87 操作系统: WIN7 64位

网友J:
我在用I7-4790,16G内存 Q600独立显卡,现在嫌弃它慢...
在单位用双E5-2620,32G内存,同样Q600独立显卡,也是嫌弃它慢...
我都快郁闷了...我用ADOBE PR 2015 cc + ED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