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电源不知那个是零线火线地线

楼主(2014-08-01):
有图

网友:
中间是接地

网友A:
找个万用表测量一下,与机壳通的就是地线,应该是中间的那个

网友:
给你发一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万用表测量一下,与机壳通的就是地线,应该是中间的那个

正确

网友B:
人家说中间是接地,呵呵。

网友:
用表测下哪根与外壳连通

网友:
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中间是接地,呵呵。

别武断,看图明显左边两个触片是一样的,右边那个触片不一样,看外观应该是右边是接地。

网友:
测一下最保险

网友:
这应该是标准插头呀,插不对进不去的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