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 准备开工 零件筹备中

楼主(2014-08-01):
一直梦想着要有一个便携的多轴机架,收缩起来能够放进450电直的铝箱,可以兼容9-14寸浆,而且样子又很霸气。
翻遍某宝的各个角落,Y3也好Y6也罢,各种设计都觉得有点点不如意。H4、H8又真心不喜欢那样子的造型。X4\X6\X8也差点儿意思,算啦,还是自己搞搞吧。
于是,上网扒图,抄结构,学CAD、学solidworks,几周的努力,终于让架子有点儿模样了。
先把构架图传上来给各位老大看看,如果成功上天,有需要的可以找我要雕刻图。
设计思路:
        机体成型收缩尺寸60*20*20CM
        能挂狗保证一定的续航时间
        电机兼容性较强
        桨尺寸跨度9-14(理论)
目前:
        DJI NAZA LITE
        3S 5200
        E300 套装
        9445 dji 自锁桨

设计图:

网友:
顶楼主啊!几周的努力就能把SW学成这样,厉害,佩服啊。

网友A:
楼主几周自学完了cad和soliderworks?之前一点也没学过么??如果,真是这样,简直太屌了!!!我也想学画图,可惜专业是通信,对这些望而却步

网友:
用什么材料做呢

网友B:
我已经学了一天了,可以画基本图了。估计2周差不多也这样子。画图软件其实很简单。关键是空间结构能力。

网友:
考虑过重量没? 感觉你这个重量不轻,这个动力可能不够用。

网友:
感觉三个电机负载不平衡

网友:
期待成品!!
如果楼主有多一套机架,可以让一套给我玩玩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学了一天了,可以画基本图了。估计2周差不多也这样子。画图软件其实很简单。关键是空间结构能力。

只能说画画板才飞机还行,如果涉及曲面造型的话没有1年以上画图的经验根本不行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明显异形了,Y6异形之后不抗风

网友:
这个看上去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架子够牛

网友D:
漂亮的架子,可以量产了
不过要用E300的话,机架的重量可要控制好了,要不留空时间可能会有点偏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画画板才飞机还行,如果涉及曲面造型的话没有1年以上画图的经验根本不行的

对,那是啊。
    画复杂造型肯定要有很强的设计功力了。我们就是自己画着玩的。

网友:
三条臂不是一样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那是啊。
    画复杂造型肯定要有很强的设计功力了。我们就是自己画着玩的。

其实也简单的,我以前用SW造型的,但之后感觉SW不行后使用了一下UG感觉曲面造型非常的爽,SW曲线的约束太多,没有UG那样的自由

楼主:
没有做相同长度的,关键是考虑重心配比的问题,目前东西才发到店家去切割了,具体装配还需时日,我会同步更新制作过程的。目前的前臂设计长度24CM 后臂长度26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的架子,可以量产了
不过要用E300的话,机架的重量可要控制好了,要不留空时间可能会有点偏短 ...

先用E300实验,理论重量应该会比全套的风火轮550稍重,等东西回来再看吧。重量情况等配件全了再跟各位老大通报

网友B:
E300 推重太小了,另外, 脚架好小的感觉,腿有点低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几周自学完了cad和soliderworks?之前一点也没学过么??如果,真是这样,简直太屌了!!!我也想学画 ...

其实不算太困难,只是简单的命令操作,我玩了很久的PHOTO,所以学起来并不太费事。如果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曲面,其实SW实现起来也挺方便的,毕竟咱不是搞科研的,所以用不了那么精确的曲面造型。只是把各个部件预组一下,看看尺寸的配比是否合适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用E300实验,理论重量应该会比全套的风火轮550稍重,等东西回来再看吧。重量情况等配件全了再跟各位老 ...

如果比F550还重的话,E300的留空时间恐怕会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00 推重太小了,另外, 脚架好小的感觉,腿有点低啊,呵呵。

E300如果配比合适的话,Y6应该能到10分钟。还有就是手上现有一套E300,先将就着调试用吧。如果机架组装后强度足够,直接换成3508或者4+的电机,改1245或者1447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比F550还重的话,E300的留空时间恐怕会不理想。

其实目前这个架子完全是空想出来的,参考了很多老大和一些成品样机的样式,具体是否可行,状态、性能如何还需整体调配。另外如果这个成型的话,正在考虑Y6变形机架,通过简单的变装实现Y6改异形X4。基本方案已经再画了,等出来了给位老大饱饱眼

网友:
阿凡达 要来了

网友E:
我最近也在自己画机架,看了你的,真是学了好多东西,但你的机架目测,前面的两个机臂,负重明显要大于后面的啊,看你整体图3,标准Y6机架中心点比较靠后啊。云台如此安装法飞起来会不会产生震颤啊。不了解E300的动力,但感觉机架整体重量不轻。

网友:
感觉玩多轴的技术 都好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自己画机架,看了你的,真是学了好多东西,但你的机架目测,前面的两个机臂,负重明显要大于 ...

恩,我自己估算着也不会太轻,呵呵,没关系反正架子是为了3508电机+1345桨准备的。至于您说的前臂负荷的问题我现在也说不好,尾管加长+电池后置也是为了平衡前后重心的,等东西都出来了装配上重量、重心等就都清楚了,呵呵,机架这东西必须拿到手里才知道……

网友:
机架漂亮~dji 的自锁桨倒过来能用吗?

网友F:
楼主,电机座用两个管夹固定就可以了,立面那个管夹没意义的,真的,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机座用两个管夹固定就可以了,立面那个管夹没意义的,真的,可以不要

感谢啊,因为第一次设计,没什么经验所以就上了,想的是绑电调能够更稳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几周自学完了cad和soliderworks?之前一点也没学过么??如果,真是这样,简直太屌了!!!我也想学画 ...

专业法医。。。学SOLIDWORK用了3天,用起来不难,主要是你脑子里要有详细的布局的位置关系。。。真心不难,从简单零件到复杂零件到最后的装配配合关系,一步一步来,从平面图开始把它转化成3D的就好,就目前的设计,CAD足以。。。SOLIDWORK的曲面建模多轴用不到

网友:
楼主,电机小了,电池挂板靠后了点,其他的还行,要给飞控什么留空间啊,我的Y6装的好紧凑的。。。布线是问题

网友G:
建议你搞个电池的模型组装上去,SOLIDWORK有简单的物理重心测量的,这个设计我觉得,中心版有点长,NAZA不能设定具体参数,三轴电机位置不是等边三角形,侧飞的时候会很不稳定,建议前面两个轴角度可以适当加大,又可以避免拍到桨,又可以合理调节重心

网友:
很赞,期待装机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搞个电池的模型组装上去,SOLIDWORK有简单的物理重心测量的,这个设计我觉得,中心版有点长,NAZA不 ...

十分感谢,看样子我的把尾管再往里收缩一些了,不过估计14的桨就悬了,顶多到12了,拿到东西看看吧,至于前臂夹角估计只有放到下个版本里了,俺的碳纤板已经开工雕刻了……

网友:
最好把桨画上,测一下角度,看看能不能拍到桨

网友(2014-09-18):
后续 后续

网友:
做出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