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Y型六轴

楼主(2014-08-01):
请教前辈
Y型六轴和X型六轴在桨上有什么区别?
比如
X型六轴是三对正反桨,那Y型六轴的桨都是正桨还是都是反桨?还是六个桨一样就可以,正反没所谓?

谢谢回复

网友:
涓夋涓夊弽

楼主:
3Z3F那不和X六轴一样了吗?上面顺时针转!下面逆时针转,下面的风向对吗?求教!!

网友A:
Y6也是三对儿正反桨,上层全逆时针,下层全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Y6也是三对儿正反桨,上层全逆时针,下层全顺时针

探讨啊,,,这样的话下面桨是要反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讨啊,,,这样的话下面桨是要反装吧

都是桨正面朝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Z3F那不和X六轴一样了吗?上面顺时针转!下面逆时针转,下面的风向对吗?求教!!

apm的Y6正反不是同一方,而是混搭,具体看接线图

网友:
只要最后形成互补力矩能够抵消自旋就可以了,具体的布局必须要视飞控算法而定。就像楼上说的,APM的Y6布局不是直接顺反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