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中的POS 和POSR有关系吗

楼主(2014-08-01):
请问MWC中的POS和POSR在定点上有什么区别啊。
分别是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
还有NavR,有人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
Pos是定点的修正力度,PosR为定点的修正速率;NavR为导航的修正速率。不带R的是位置误差的反馈环;带R的是加速度反馈环。

网友A:
调参的时候两个都要用的,Pos的P越大,定点修正力度越大;PosR越大,定点修正时产生的加速度越大(越迅猛);NavR越大,返航时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的时候两个都要用的,Pos的P越大,定点修正力度越大;PosR越大,定点修正时产生的加速度越大(越迅猛) ...

哦,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