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V977尾无刷信号在什么地方?谢谢

楼主(2014-08-01):
如题!谢谢

网友A:
直接从接有刷那取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接有刷那取就行

不太明白,能详解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能详解下吗?

接尾电机那俩孔 一个是地线 一个是信号线从信号那根取到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尾电机那俩孔 一个是地线 一个是信号线从信号那根取到电调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尾电机那俩孔 一个是地线 一个是信号线从信号那根取到电调

电调信号 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谢谢

楼主:
试了不行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