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四轴 飞完下来发烫!请教大家

楼主(2014-08-01):
配置如下: 机架:碳纤维4轴 650              电机:朗宇3508 380KV
              桨叶:DJJ 1555*4
              电调:好盈铂金30A
              电池:6S 5000mA
              飞控:零度S4V2+GPS

              重量:起飞重量2.56KG
              时间:悬停17分钟。
问题:飞完下来,电机发烫厉害,晚上飞没有太阳。没暴力飞,基本就悬停上下10来米左右!
        请教大家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一个发烫?还是4个一起?

楼主:
4个一起

网友:
3508没那么垃圾吧 才2.5kg,,,

网友A:
3508KV380只能勉强带动15寸桨,夏天不烫手才怪,而且还不抗风,反应速度超级迟钝。推荐用12~13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KV380只能勉强带动15寸桨,夏天不烫手才怪,而且还不抗风,反应速度超级迟钝。推荐用12~13寸。。。 ...

用12-13的桨,会降低续航时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2-13的桨,会降低续航时间么?

会降低一点,但不会很多。桨过大绝对是个危险的事儿,这个是绝对不能用留空时间来换取的。

楼主:
给个建议,多大的桨叶,具体型号。。

网友:
同配置,全重2.9,悬停16分下来测温枪测得50-55左右,电调温。试过1447,温度更高。    我觉得夏天这样算正常了,追求微温用4110不错。

网友:
原因太简单不过,引起发热只有2个原因-------要么电机故障,要么就是过载。你的情况无疑是电机过载,解决方法----换小桨!或降低负载重量!

网友B:
官方数据都说71度了,还能不热吗?上13寸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数据都说71度了,还能不热吗?上13寸好多了

只有换桨叶试试了

网友C:
我的也一样,20分钟下来有些温度过高了,但不知道多少度,飞着也算稳吧我的是 2600克。配置几乎一样,机架H4 680 1555桨  3508 380KV 5200电池 APM飞控,这个时间,这个温度应该正常,天气凉了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20分钟下来有些温度过高了,但不知道多少度,飞着也算稳吧我的是 2600克。配置几乎一样,机架H ...

3508 用1555应该是最大的桨叶了。估计也没啥富余的动力了吧!

网友:
小马拉大车吃力,要上15寸用5S电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8 用1555应该是最大的桨叶了。估计也没啥富余的动力了吧!

45的油门就稳定悬停了,很稳定呀,动力太大了!呵呵!

网友D:
我也是这个电机,用的15寸蜻蜓桨,h4680机架,配6s10000电池。起飞3.4kg,飞大概28分钟下来电机也很烫,用红外测温枪大概70度,算比较正常了,感觉很烫就60多度。经常飞,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电机,用的15寸蜻蜓桨,h4680机架,配6s10000电池。起飞3.4kg,飞大概28分钟下来电机也很烫,用 ...

稳不稳?

网友:
我电机也很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浆大了

麻烦问下,h4 680机架,铂金30,朗宇4109 380,6s5000,1555碳桨,飞几分钟电机就烫,咋回事,也是桨大了吗?1447桨也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h4 680机架,铂金30,朗宇4109 380,6s5000,1555碳桨,飞几分钟电机就烫,咋回事,也是桨大了 ...

首先和动力有关。然后和负重有关。3508上1552是有点恼火

网友:
很稳,我是用apm的,蜻蜓桨抗风,风力大的时候也试过,还比较稳,但是感觉电机更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