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8 充电器 不能充电

楼主(2014-08-01):
之前正常使用, 现在充电,选择的是接香蕉插 进入充电时提示 cells no add up push to reset 然后就停了, 。 如果选择未接香蕉插,可以充但是达不到指定电流,我设定2.6A 充1块2s 2500
电池
,但实际充电电流一直在1A 左右或更小。出什么问题了, 或者哪位能提供售后联系方式, 谢谢了

网友A:
顶!期待高手回答!俺也准备入手PL8

网友B:
慢慢等高人吧!

网友C:
检查并充板的保险丝或者充电线的保险丝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为啥啊啊啊

网友:
神充最近问题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