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4-08-01):
天地飞9不加增程器的传输距离是多少啊?有大神测过吗?

网友A:
这个没谱,电磁环境好的地方可能会很远,环境差的地方可能会很近~~~反正我的天9一代双高频头的,在三四百米内没失控过。环境好的地方用四轴拉过距离,一千米没失控,担心自动返航失败就拉回来了。
要想远航,果断上433增程+1.2G图传。2.4g遥控信号的绕射能力太差,飞机飞远后稍有遮挡或者天线指向不对就会失控,5.8G图传配平板接收天线也一样。远航时候一边盯着监视器一边把天线对着看不见的飞机,实在是个蛋疼的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谱,电磁环境好的地方可能会很远,环境差的地方可能会很近~~~反正我的天9一代双高频头的,在三四百米 ...

以后可以用多振子的八木天线,距离不是一般的远

网友C:
基本1公里左右,天线要对正。

网友D:
我购买的时候卖家说按照正确的天线位置,实际上在空旷没有干扰的地方800-900m,再远了可能就会失控的,具体实际没有试验过也许会更远也许会更近,这个和你飞的实际环境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后可以用多振子的八木天线,距离不是一般的远

定向的还是全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向的还是全向的?

呵呵,自然是定向的,而且是高定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谱,电磁环境好的地方可能会很远,环境差的地方可能会很近~~~反正我的天9一代双高频头的,在三四百米 ...

好的,最怕失控,太蛋疼了,不过还没用过433,我看一下改装难不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1公里左右,天线要对正。

那保险一点,我还是加个功放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购买的时候卖家说按照正确的天线位置,实际上在空旷没有干扰的地方800-900m,再远了可能就会失控的,具体 ...

都是在山里飞,遮挡一般都是树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自然是定向的,而且是高定向。

恩恩,定高定向,而且越是直线飞行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