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4-08-01):
V8有泰世的版本,瑟福的V8,还有中国版,原厂版,还有价格两千多的大V8 ,这些版本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选择,哪种性价比高,我要求稳定,永不出故障。,选哪种,还有精度高的。贵的V8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为了“永不出故障”  顶你!

网友:
都说泰世、瑟福VB和原厂是一样的,只是贴牌不同,实际情况不清楚。

网友A:
黄vbar性价比最高,因为现在瑟福vbar不能免费升pro版了。

网友B:
类似丰田和一汽丰田,大众和上海大众,尼桑和东风日产一个概念,他和泰式合作,就能避免很多关税。价格也就能相对便宜,但你要说质量,理论上原厂的应该会好一点,但实际上差不多,原厂的可能硬件上要先进一些。但功能也一样。vbar有mini和分体的。mini这种单一一个盒子的只能用在电机上,分体的大vbar可以用在油鸡上,因为通道要多一些,两种vbar的区别在通道数量和对震动的反应上,,当然,中国的定制vbar都不能用原厂的软件直接设定,这点比较噁心,但mikado也在尽量让我们方便,所以vbar也都在做不同的升级。其余的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丰田和一汽丰田,大众和上海大众,尼桑和东风日产一个概念,他和泰式合作,就能避免很多关税。价格也就 ...

那玩电直推荐买哪个?泰式的V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vbar性价比最高,因为现在瑟福vbar不能免费升pro版了。

黄V8 是不是泰式版本的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