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谁知道船用电调怎么设置?或者谁有说明书?

楼主(2014-08-01):
小公主的原厂电调,本来想设置一下油门中位,可是步骤是错的,导致电调现在没反映了,我是先把控的油门扣到底,然后接上电调电源,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规律的鸣叫,然后不知道响几下是对应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确认进入下一步。
车用的电调还有sec键可以按,船的就不懂了,希望知道的人可以科普一下啊。

网友:
像两兄弟在河里漫步

网友A:
我的电调都是开始像你一样操作!嘟嘟啲后放中点!再听到嘟嘟啲向最后!再听到嘟嘟啲完成。

网友B:
设置油门行程难道不是油门推到最大然后上电么?

网友:
都没设置直接接控就跑了

网友C:
首先确定你用什么控

网友:
游艇不错 有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油门行程难道不是油门推到最大然后上电么?

我就是这样弄的,可是提示音后面还有,然后随便弄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就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你用什么控

雷虎原厂车用的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调都是开始像你一样操作!嘟嘟啲后放中点!再听到嘟嘟啲向最后!再听到嘟嘟啲完成。

就是这个嘟嘟提示音有好多,每种循环3下,好像每项设置提示音都有4-5种。

网友:
没搞过不知道!但是船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嘟嘟提示音有好多,每种循环3下,好像每项设置提示音都有4-5种。

听到第一次就马上回中!再响再马上顶最上!再响回中!oK

楼主:
那就是先全油门开机,然后回中,再全油门,最后回中是吧。但是其他设置是设置什么的呢?我现在的电调扣到一半的油门就几乎全速了,跟扣到底没什么区别,然后低速线性很差,低速转几下就停了。是不是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