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可以不用控起飞吗(用missionplanner)?能解锁,但是怎么起飞呢?

楼主(2014-08-01):
看了一下missionplanner,貌似有这个功能,但是就是不飞起来。。。电机不动。。。难道还哪儿有错误?

步骤是,先解锁,->自动->执行动作  可是他不还是原地不动啊

网友A:
需要发射机把飞控切到航点模式,不然飞控只能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发射机把飞控切到航点模式,不然飞控只能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这儿auto不就是设置了一个模式吗?还需要设置?我看读取的飞控数据,已经设置为auto了啊

网友B:
为了防止误操作,apm设置你必须解锁后推一点油门才可以自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防止误操作,apm设置你必须解锁后推一点油门才可以自动飞行

貌似据说手机可以哈,完全有手机自动起飞

楼主:
问题貌似解决了一部分,貌似还是要推一下控的油门。。。。不推油门不飞。。。,nnd

网友C:
遥控开关拨到Auto-->地面站点击解锁和执行任务-->推少量油门-->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开关拨到Auto-->地面站点击解锁和执行任务-->推少量油门-->Go!

为什么我老是解锁失败呢?因为上次没飞到航点就被我给断点了?老是提示我解锁失败,命令被拒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老是解锁失败呢?因为上次没飞到航点就被我给断点了?老是提示我解锁失败,命令被拒绝了?

这个问题我没碰到过,我也不知道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没碰到过,我也不知道欸

知道为什么了,是别切在了自动模式上了,自动模式不解锁!!

网友:
越玩越深入了。

网友(2014-09-03):
详细参数表中修改自动起飞的最低速度、最低加速度均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