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朗宇电机x2212装桨方法

楼主(2014-08-01):
就是这种电机,如果用一手抓电机外转子,一手板子上螺丝,握电机外转子的手吃不上劲打滑担心桨上不紧飞桨!如果用钳子夹住外转子又会卡坏外壳(试过已夹出几个缺口),请教各位都是怎么上这种桨座螺丝的

网友A:
用扳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扳手啊

请问你说的扳手,是卡电机外转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扳手

请问是那种塑料的两头的大疆2212自紧桨用的吗

网友A:
手握转子,扳手拧螺母

网友C:
都是用手抓着转子的
楼主想多了
要不就是你手滑
一般上紧一次
一个月没一点事
除非你的是垃圾桨 振动大

网友D:
只要手不打滑握住外转子,然后用适合的扳手拧紧就可以了,你还可以用手握着外转子散热的口这样更好用上劲。
如果怕螺丝打滑你可以去五金商店买几个弹簧片加上这样就能更大的保证螺丝不松,或者是换上相同规格的防滑螺丝

网友:
没事的
不会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用手抓着转子的
楼主想多了
要不就是你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手不打滑握住外转子,然后用适合的扳手拧紧就可以了,你还可以用手握着外转子散热的口这样更好用上劲。 ...

谢谢,家里备了些防松螺丝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握转子,扳手拧螺母

呵呵呵呵

网友:
手抓桨和电机

网友:
手是可以抓紧外壳的

楼主:
ok,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
怕松再拧一个螺帽上去 基本不可能再松了。 而且你拧太紧,考虑会把桨的那个固定圈给压碎导致飞行的时候照样射桨。

网友:
我也是手抓桨和电机的办法。

网友:
别听楼上的胡扯了,打螺纹胶。拧不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