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阿!关于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2014-08-01):
本人穷叼丝,一直玩电直,渣技术.最近勒紧裤腰入多轴坑,准备装一套四轴,飞控暂用KK的入门  目前手上有D10的遥控 和一个华科尔MASTER CP  电直上拆下来的接收  请教大婶们 KK的飞控怎么和我现在手头上这个接收连接阿?

电直上的接收

电直上的接收

KK飞控

KK飞控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差不多的价格弄个mwc,或者cc3d或者qq飞控且有自稳功能,kk好像没有自稳吧!kk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
多轴比电直还坑,因为炸机损失大大高于电直

网友A:
至少QQ吧,带自稳的还是好飞点
QQ就只接四个通道,油门 方向舵 升降 副翼 看LZ的接收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QQ吧,带自稳的还是好飞点
QQ就只接四个通道,油门 方向舵 升降 副翼 看LZ的接收上都有

具体该怎么接啊?

楼主:
我已经买了KK的主板  先用这边把  以后再入好的  比如玉兔

网友B:
这个不是一般的接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一般的接受,换!

我现在手上就这有这个接收阿   你意思不能用嘛?

网友C:
Rx2637H-D 不只是接收,它也是3D gyro。我都有Master CP,所以對這6-axis尚算了解。若你想進入多軸世界,你要收一個Rx601,這只是68块。再入一個飛控。較便宜而不玩GPS,你可選cc3d,kk2.1.5或Eagle X6。這三個都算不錯,最重要是便宜。若你能玩master cp 而不炸機,你只要小心調機,你一定不會炸四軸。很便宜。

网友:
kk性价比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2637H-D 不只是接收,它也是3D gyro。我都有Master CP,所以對這6-axis尚算了解。若你想進入多軸世界,你 ...

那我现在这个接收能不能在kk上用?该怎么接线?如果能有我先凑合用,回头在买个四轴用的接收

网友:
首先要說明,kk飛控不等於kk2.1.5飛控,這兩個是不同的飛控,高手要玩3D,入kk。要穩飛,請入kk2.1.5 (hobbyking購買),但個飛控有很多學問要學,詳情可到rcgroups找資料。你現在要購買一個devo接收,不能用master cp的3D gyro來接。

网友:
欢迎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