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内置陀螺仪还用插跳帽吗。

楼主(2014-08-01):
还用跳线吗有JP2JP3JP4都是干什么的啊,

内置陀螺仪跳线?

内置陀螺仪跳线?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是2.8的要跳线,2.5的不用,直接断开中间触片就可以了,就能屏蔽内置罗盘

网友:
2,5 要用内置罗盘的话是不用插跳线帽的 JP2JP3JP4我也不知道干嘛的 不用管它

网友:
陀螺仪是集成的,什么都改不了。如果你说的是磁罗盘,2.8可以通过跳线帽拔掉来断开内置罗盘,用外置的;2.6可以靠割线来断开内置罗盘,2.5貌似不能用外罗盘,只能内置罗盘。

网友:
楼主,你拿2.8的图来说2.5的事情,这让我等"情以何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