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普通模式,不设置油门最低-2度的螺距对飞行有什么影响 ...
飞普通模式,不设置油门最低-2度的螺距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4-08-01):
飞普通模式,不设置油门最低-2度的螺距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吗?
我油门最低点是0度,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一条45度的斜线,这样飞普通模式有什么影响吗?麻烦各位大大解答一下!

网友A:
没大影响,可以飞。油门最低时螺距为0度。

网友A:
不3D可以不设负螺距。

楼主:
好多陀螺仪的说明书上写油门最低的时候是-2度的螺距,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网友A:
-2度会产生一点向下的力,可以使直机在有风的情况下顺利降落。我刚开始练悬停时一遇飞机乱飘就猛收油,飞机直降,加上一点负螺距,.造成下降的力太大,脚架都摔坏好几副。设为0度就好一些。后来就一直0度。风大也没飞过。

网友B:
最好是有一点负螺距,如果遇到上升气流可以防止飞机上升太快,而且最低点有负螺距,那0螺距的时候油门不是0,可以保证降落时候螺旋桨的转速,当然这是为了应付复杂天气,有风就不飞当我没说

网友C:
个人觉得哈,带一点负螺距还可以在起转的时候压住机子,避免地面气流带来的扰动

楼主:
学习了,这么多道道的啊!

网友D:
普通模式最好是-4到+12
3D是正负12
建议练习用正负12度练习悬停,油门0-40-50-60-70为以后的3D统一手感,切熄火降落

网友E:
肯定要一点负螺距,否则飞机在外场有风时是很难压下来的

网友F:
一直都是正负12度

网友G:
两个原因,一个是楼上大家说的防止有风下不来,另一个是很多新手起飞阶段有压力,而且操控不好容易侧倾,侧倾后大多数新人第一反应是收油门,负螺距刚好可以把飞机压平

网友H: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提醒楼主,一定不要养成遇到问题就猛拉油门杆,以后3D怎么办?一定要养成熄火降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