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电机用超过匹配尺寸的桨后果严重不?

楼主(2014-08-01):
手里有4个u3电机,原来搭配13寸桨。但是感到效率还不够,想再用再大点的桨,本来用个14寸应该是没事的。但是想到15寸有折叠桨,就想直接上到15寸的折叠桨,不知如果超过负荷,是不是会烧电机?

网友:
很可能啊,负载太大了,电机撑不住;

网友:
烧电机、烧电调、堵转,各种可能

网友:
低速度转,容易侧摔。。

网友A:
负载太重电流很大的,烧电机;勉强能带起来也会因为扭矩不够整个很容易堵转或者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重电流很大的,烧电机;勉强能带起来也会因为扭矩不够整个很容易堵转或者震动。

会堵转啊!那我就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