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那些事

楼主(2014-08-01):
奥母威1w5.8g32频点发射机,直接供电不上视频输入,配一体双接受显示器,显示器自动对频后应该是稳定的黑屏呀,可仍然是雪花,偶尔跳黑屏又跳雪花,距离几米,换过平板天线,还是一样,大神叨两句吧???

网友A:
正常 发射检测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发射检测信号呢

发射机红灯亮,可是要检测多久啊???我都弄一天了,接视频也不行,接osd也没有,啥都不接只上电还是雪花黑屏跳,这。。。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机红灯亮,可是要检测多久啊???我都弄一天了,接视频也不行,接osd也没有,啥都不接只上电还是雪 ...

跳说明电源没问题 如果信号线没接错 那就是机器坏了 先检查一下发射机信号线 看断没有 一般这个情况就是发射机没有视频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说明电源没问题 如果信号线没接错 那就是机器坏了 先检查一下发射机信号线 看断没有 一般这个情况就是 ...

没有视频输入,发射机和显示器对频后也应该是平静的黑屏吧?发射机白线av黑线地,可自动对频对上了也一直是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