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大家习惯用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楼主(2014-08-01):
问一下多旋翼大家习惯用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网友A:
无所谓,看个人习惯,以前玩电直的时候 中国手(右手油门),
好几年没摸控了,现在直接改美国手(左手油门,和中国手正好左右镜像),模拟器里直机悬停 偶有左右错舵

网友B:
干脆中国人都用中国手最好了,全国统一行业标准

网友C:
以前日本手,现在改美国手了,还是左手油门用着顺手!

网友D:
日本手,习惯了

网友E:
一直美国手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左手油门的“美国手”比较适合,因为一般都是右撇子,多轴左右前后等操作比较多,悬停多于上下,所以吗觉得左手油门要好于右手油门

网友G:
我是反日本手,左手油门、副翼,以前飞F3P习惯了,反日本手单手可以吊机,做扭力滚也感觉顺手,除了飞F3P等飞机现在也飞四轴。

网友H:
美改日
个人喜好
那个手顺用那个

网友I(2014-09-16):
右手 主要是刚接触就是用的右手 个人觉得右手比较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