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拉杆有加固的潜力

楼主(2014-08-01):
大动作打正螺距时候老感觉提不上力气,新的拉杆没炸飞几次下来发现是自然弯曲的
所以坐了个小加固改动,用大头针截断合适长度,绑扎在2端,点502
这样拉杆不会容易弯曲

当然也有缺点,就是没有泻力作用了.明天实践看看!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旋翼在高速旋转时 连杆承受的力比较大 连杆容易变形   若两根连杆的变形 两根连杆长度不一致 这样很容易有双桨的出现 加固连杆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请问楼主试验过,这方法可行吗?

楼主:
准备晨飞测试!

网友:
不管效果如何,先顶一下

网友:
可以用1mm碳棒侧贴,曾经试过可用

楼主:
早上飞了发现对性能没有什么明显提升,但是耐炸了.拉杆不再会炸弯曲

网友A:
请问楼主  我今天刚到的蓝翔  舵机卡卡的 有烧掉的危险  油门曲线  一开始很柔  油门上一半过后 猛  打舵太灵活 升降好点 副翼螺距有爆浆 受不鸟  求咨询

网友:
我用mcpx bl的拉桿  耐炸多了
可方便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我今天刚到的蓝翔  舵机卡卡的 有烧掉的危险  油门曲线  一开始很柔  油门上一半过后 猛  打舵太 ...

切熄火再打说看看还卡不?带油门时候卡是三轴的修正副作用,显得很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我今天刚到的蓝翔  舵机卡卡的 有烧掉的危险  油门曲线  一开始很柔  油门上一半过后 猛  打舵太 ...

你切熄火再打舵还卡不?如果是带油门情况卡是三轴的自动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切熄火再打舵还卡不?如果是带油门情况卡是三轴的自动修正.

樓主的意思是打副翼舵太靈敏是三軸的關西嗎?小弟的前天剛到貨試飛發現嚴重金魚尾,還有打舵的手感怪怪的,很不習慣因為感覺怪怪的就寄回店家測試

楼主:
你抓在手上打舵时候是会很迟钝,飞起来就不会
金鱼尾,是不是尾巴震动大了.我没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蓝翔舵机最垃圾《飞过所有小机中最最垃圾的》昨天晚上通电试机  机机地上起飞  感觉油门怪 就调曲线 这时闻到一股糊味  舵机副翼烧掉 主板烧掉  机机到手3小时损失150块  情何以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抓在手上打舵时候是会很迟钝,飞起来就不会
金鱼尾,是不是尾巴震动大了.我没碰过这个问题

感覺打舵不是遲鈍,相反的是太靈敏(有照說明書行程設定60~70%),往某一方向打舵後再反向修正回來機子動作超快!很快回正立刻定住的感覺,真的好難表達那種感覺...
等店家機子寄回來再試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翔舵机最垃圾《飞过所有小机中最最垃圾的》昨天晚上通电试机  机机地上起飞  感觉油门怪 就调曲线 这时闻 ...

油門曲線最好不要調,因為原廠電調是定速和緩起動的,油門達到一定才會正常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打舵不是遲鈍,相反的是太靈敏(有照說明書行程設定60~70%),往某一方向打舵後再反向修正回來機子動作超 ...

你是不是抓在手上观察的?手上看的因为三轴参与修正,.这种情况正常
飞起来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翔舵机最垃圾《飞过所有小机中最最垃圾的》昨天晚上通电试机  机机地上起飞  感觉油门怪 就调曲线 这时闻 ...

舵机的确很差,主要是精度,虚位太大了,但是这个是5线舵机,没有可以通用的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抓在手上观察的?手上看的因为三轴参与修正,.这种情况正常
飞起来不会这样的

抓在手上和實際飛都這樣...
所以您的飛起來手感不會和其他小機差太多對吧?若是這樣小弟就比較安心,應該是買到機王,已經退回給店家測試

楼主:
如果飞起来也跳舵,要重新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的确很差,主要是精度,虚位太大了,但是这个是5线舵机,没有可以通用的替换.

返厂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机的确很差,主要是精度,虚位太大了,但是这个是5线舵机,没有可以通用的替换.

伟力,6050都是五线舵机。为什么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6050都是五线舵机。为什么不通用?

6050不知道,伟力977是传统舵机。要是有精度高一点5线舵机,价格高都无所谓了,

网友:
传统舵机就是模拟舵机的意思?淘宝上能搜到微型舵机,我新手不知道怎么搭配的

网友D:
这样加强法拉杆重量大增,当心高转速的离心力把下面的球头扣给甩到脱出来大炸,DFC刚出来就有这个问题,后来的盘子都改横向的球头了。感觉原设计的强度够用了。。。

网友:
这个是直线舵机,传统舵机是只摇臂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加强法拉杆重量大增,当心高转速的离心力把下面的球头扣给甩到脱出来大炸,DFC刚出来就有这个问题,后 ...

原设计不炸还可以,一炸必弯曲,炸几次就断了.我已经炸断几十根,虽然说这玩意也不贵,

加固后飞了这几天,发现效果还行,怎么也不弯曲.
炸鸡力量都传到斜盘大轴承(会炸脱开)和下大齿盘(也是脱开).

桨夹因为是加粗的球头没事.横轴这些基本不用看,炸不弯曲

至于你说的担心甩出来.我觉得应该甩不出.就算甩出也无所谓,这机那天不炸个10来次的

网友E:
为啥没人说这么干会限制螺距行程?这么加固所付出的代价....入不敷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没人说这么干会限制螺距行程?这么加固所付出的代价....入不敷出啊

现在螺距+-15度以上,同时打最大副翼升降不会卡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舵机的确很差,主要是精度,虚位太大了,但是这个是5线舵机,没有可以通用的替换.

FBL90 舵機可以替用,精度較高也較不會卡舵,但行程較短一些.
將接頭上的紅黑線挑出互換就可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F:
FBL90 舵機可以替用,精度較高也較不會卡舵,但行程較短一些.
將接頭上的紅黑線挑出互換就可對應.

FBL90的舵机也是5线的吗?
我手上有FBL80的舵机,样子差不多,但是为三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BL90的舵机也是5线的吗?
我手上有FBL80的舵机,样子差不多,但是为三线的.

FBL90的舵机是5线的可直上,我單換一個似乎也沒甚麼問題.

网友G:
螺丝孔也正好???

楼主:
我有了一下FBL80的舵机,果然虚位精度好太多了。
HP100舵机的滑块是可上下窜动很大幅度。飞一般悬停和翻问题不大,激烈翻飞时候虚位严重影响三轴的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螺丝孔也正好???

孔位也剛好,只需改將兩條線挑出互換一下,沒改對會卡舵,記得趕緊斷電.
我只換一個飛了幾個月了,沒太大問題.

楼主:
已经要了几个HCP100的后舵机,问了固定孔位有点不一样是15mm和15mm,估计回来要打孔改一下.
100BL的是15mm和13mm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要了几个HCP100的后舵机,问了固定孔位有点不一样是15mm和15mm,估计回来要打孔改一下.
100BL的是15mm和 ...

帅呆已经找到合适替换的舵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帅呆已经找到合适替换的舵机了么?

先弄5个看看,如果这个舵机合适100BL可以更上一台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弄5个看看,如果这个舵机合适100BL可以更上一台阶了.

螺丝孔位合吗?
能装上吗?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楼主:
舵机已经买回来,把红黑电机线互换可以使用.精度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已经买回来,把红黑电机线互换可以使用.精度不错.

請問此種舵機是哪架機子的?
HP100原廠舵機真的精度差...到不行,大舵量時機身抖動相當嚴重,只好用厚一點的膠帶貼在滑桿一邊減少虛位就不太會抖了,不過偶而還是會...

楼主:
这个舵机是驰远的HCP 100 4通道无副翼机,我看了舵机固定孔位置和100bl的舵机是一样的,直接完美替换。
记得要后舵机,左舵机的孔位不大合适

网友G:
红黑线共有四条,都要对换???

网友:
四通的应该是HFP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舵机是驰远的HCP 100 4通道无副翼机,我看了舵机固定孔位置和100bl的舵机是一样的,直接完美替换。
...

哀...可惜台灣這裡沒這種舵機,打算用922舵機移植成5線
另外想請教王子,你的HP100電調有換吧?也應該取消定速?是華牌?還是能刷BLheli的?我改用MX-10A電調取消定速發現線性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哀...可惜台灣這裡沒這種舵機,打算用922舵機移植成5線
另外想請教王子,你的HP100電調有換吧?也應該取消 ...

我经常飞的那个机电调缓启动没问题,第二台有问题,不过不大飞,如果受不了打算换977的电调上去.

驰远的飞机4通道的都是5线舵机..
我又看了一下订单那个机叫HFP100 伟力944的好像也是这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黑线共有四条,都要对换???

你看一下电路板,旁边的红黑是直接链接电机线的,就互换这2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哀...可惜台灣這裡沒這種舵機,打算用922舵機移植成5線
另外想請教王子,你的HP100電調有換吧?也應該取消 ...
原装舵机大动作抖舵的确很麻烦,虚位太大了,无法接受.

台湾的应该有这个舵机卖,上面楼上玩家那个说他就是在台湾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