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在云上飞

楼主(2014-08-01):
猎鹰在云上飞

v.youku.com/v_show/id_XNzQ5NTc4MjI4.html

视频截图

需要看布局的如下
(飞行时数传天线朝上,图传天线朝下,我飞的能有不错的效果就是插头多了2个,需要飞行时需要固定好)
机翼上的字是装13用的

网友A:
飞的真高,什么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真高,什么配置呢!?

猎鹰 2820 920KV 4S 5000  H飞控 新H433数传电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猎鹰 2820 920KV 4S 5000  H飞控 新H433数传电台

如果用RLink可以不? 是否用H433才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RLink可以不? 是否用H433才好点呢?

RLINK没用过,新H433不光可以当增程用还是配套H飞控地面站用,不大一样,跳频,双向传输。我用新H433数传电台10KM距离信号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猎鹰 2820 920KV 4S 5000  H飞控 新H433数传电台

拍摄的真不错、、楼主能否上几张你机翼上的设备布局图和这个摄像头转动的布局图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摄的真不错、、楼主能否上几张你机翼上的设备布局图和这个摄像头转动的布局图学习学习?

就是个舵机的云台,我的图传和数传电台分别在机翼两中端,GPS模块做好防水绝缘下面垫锡纸或屏蔽胶带放在远离电机平坦处,比如翼台前面平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个舵机的云台,我的图传和数传电台分别在机翼两中端,GPS模块做好防水绝缘下面垫锡纸或屏蔽胶带放在远 ...

直接在机翼上挖了个洞?

网友B:
引用 楼主:
RLINK没用过,新H433不光可以当增程用还是配套H飞控地面站用,不大一样,跳频,双向传输。我用新H433数传 ...

什么圖傳?能介 紹一下嗎?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逼啊,哈哈

网友D:
  真美丽   虚无缥缈的云,实实在在的云   透过猎鹰的眼,尊驾让我们看到了云之上的天穹,看到了猎鹰与万物之主----太阳的对峙   谢过分享!

网友:
猎鹰不愧为爬高冠军,可惜视频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不错  猎鹰很强大

网友E:
在云层上面,那是有多高了啊

网友:
可否看下你的地面站的图片,我看看你数传天线用的哪种?

网友F:
你用的是正式版的数传吗?用的原装天线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机翼上挖了个洞?

数传因为有两根地网线需要固定只能放在中部所以钻了个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圖傳?能介 紹一下嗎?

羅美1.2G圖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美丽   虚无缥缈的云,实实在在的云   透过猎鹰的眼,尊驾让我们看到了云之上的天 ...

好文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云层上面,那是有多高了啊

1000+

楼主:
机载数传电台天线图片有,地面数传电台天线是剑侠定制的,地面站就是H的手机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正式版的数传吗?用的原装天线还是?

正式版,剑侠定制的天线

网友:
云台转动如果能有点阻尼感就舒服很多,这样稍微有点生涩的感觉哈,不过感觉确实爽,哈,赞

网友G:
对了还要请教楼主个问题,我胖子4s5000*2,风有个4级左右,爬到1k米有点心虚了,逆风速度慢了螺旋了几次,你爬升全程都是全油门吗?螺旋上升?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还要请教楼主个问题,我胖子4s5000*2,风有个4级左右,爬到1k米有点心虚了,逆风速度慢了螺旋了几次, ...

不是,我是直线爬升,盘旋降高。我看空速。空速大爬升角度大些,油门爬升的时候才加大,不是一直大油门,地速不能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直线爬升,盘旋降高。我看空速。空速大爬升角度大些,油门爬升的时候才加大,不是一直大油门, ...

嗯,学习下,我A控没有空速,只有靠自己判断风向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对吧

网友:
  谢过!   俺不嘚瑟哦   好的视频作品通常都能激发俺的写写欲望

网友:
你拍几张机身?我看看你的布局!!!!!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载数传电台天线图片有,地面数传电台天线是剑侠定制的,地面站就是H的手机地面站

你传上看看,我看看你的布局

楼主:
不是这是普通天线,我要的是定制天线,剑侠的新数传电台就出了50套,我抢到了,剑侠国外出差回来就继续生产了。目前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是普通天线,我要的是定制天线,剑侠的新数传电台就出了50套,我抢到了,剑侠国外出差回来就继续生 ...

哦,我知道了,那个五十的。飞翔店卖的,你发些你载机图片北,我看看你的布局。

网友:
你数传和地面站都用的这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是普通天线,我要的是定制天线,剑侠的新数传电台就出了50套,我抢到了,剑侠国外出差回来就继续生 ...

那是五十一对还是五十一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五十一对还是五十一根啊
你说的那个估计是一根,地面的天线贵,机载便宜,新H433是地面站、增程一体的双向跳频的。别问了等剑侠回来问他吧,我都快成推销的了。。布局图片看帖子下面我发上去了

网友F:
"插头多了两个" 什么意思???

网友H:
请问一下楼主用的图传的天线是什么天线?看起来不像是柏通图传原状天线

网友I:
飞的真好,跪了!

网友J:
为嘛我的冲浪者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