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抖的这么厉害

楼主(2014-08-0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5MTAxNDA4.html?x
xxd的电机电调就这么差吗
<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A:
没法看,手机上的,舵机抖的话直接换,或者把接收和电调放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看,手机上的,舵机抖的话直接换,或者把接收和电调放开点

我四轴啊
<

网友:
晕,没玩过四轴,你要是新乡的,问问宏伟咋回事

网友:
弄个泡沫垫到下面试试,看看抖不抖了。。。。。打开一听,以为是固定翼了。。那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