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飞机不稳如何调整问题

楼主(2014-08-02):
求各位大神 帮帮忙  我的飞机慢慢推油门然后 飞机就往一边倾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哎 折腾了我一个月了 求高手讲解 !!!!~~   对了 我的是四轴

网友:
报下具体配置和具体的情况

网友A:
刚起飞时,如果重心没有调节好,飞机往某侧偏这很正常,不是你想的,只要推油门,飞机就会垂直起飞,这是错误的。要手动修正飞行姿态,飞机往哪侧偏,你就控制遥控器向相反的方向,注意力度适中,不要太大,抵消掉那个侧偏就好,接着慢慢推油门,飞机就会起飞了。在起飞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地修正飞行姿态。

网友:
引起的原因很多------------飞机重心、电机水平、油门行程、桨平衡、机架精度、罗盘校正等等......对照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起飞时,如果重心没有调节好,飞机往某侧偏这很正常,不是你想的,只要推油门,飞机就会垂直起飞,这是错 ...

但是 我的朋友的飞机 就是可以直推油门 飞机就很稳的直飞起来

网友:
配置!然后就是你的水平校准了没有?如果是MMC10的飞控有个地方容易忽视

网友:
起飞技术,遥控器方向微调。

网友:
一定是没有调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 我的朋友的飞机 就是可以直推油门 飞机就很稳的直飞起来

為什麼不找你朋友幫忙看看呢,不是更直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