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飞越狗云台不会接线?求求你了

楼主(2014-08-02):
飞越两轴无刷狗云台!按装好了不知道线路!我用的是天七遥控器!s4v2飞控!留了六通道接云台!不会接线了!云台有个电路版还有一个红线黑线可能是电源线接多少的电连说明书都没有!电路版上有六个针怎么接呀纠结!

网友A:
如果没有云台单独供电,用一条杜邦2.5的线一头接云台的T,一头接接收机的六通的信号输入就可以,云台单独供电就把接收的负极也连接到云台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接云台的T,控制仰俯

楼主:
不知道哪个是t线呀告我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个是t线呀告我一下好吗

控制板上有标记   在插针的右边     应该是最上面中间那一个  单独插一个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B(2014-12-30):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云台单独供电,用一条杜邦2.5的线一头接云台的T,一头接接收机的六通的信号输入就可以,云台单独供 ...

  你好,我就是这么接的。 但问题是  云台俯仰是 速度模式, 而我需要角度模式,即 旋钮位置表示 俯仰角度。该怎么弄?

网友:
接俯仰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就是这么接的。 但问题是  云台俯仰是 速度模式, 而我需要角度模式,即 旋钮位置表示 俯仰角 ...

这个需要连接调参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连接调参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问题是 云台和 电脑连接不上。 好像是驱动的问题。  但我发现,如果 把控制云台俯仰 和 工作模式 的两个通道 映射到遥控器上的同一个旋钮,云台就会变成 位置模式 。非常奇怪。 问题是这样设置,会不会损坏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