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ID请教

楼主(2014-08-02):
请问那个是 定点的PID 那个是定高的PID等  还有图片右侧的两个悬停 一个只有P 另一个有PID 请问这两个分别都是调什么的?还有ROLL 速率是调什么的?PITCH速率是调什么的?YAW速率是
还有今天试飞自稳模式正常 飞航点也正常  只要且定高和定点飞行器就开始左右晃幅度比较大?请问要调整下图那个PID   ?  还有我非航点的时候为什么电脑上的四轴时不动的?看泡泡大师的电脑上的飞行器是跟着航线走的为什么我的就不动请问我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A:
因为你飞航点的时候,你的电脑没有连接数传,所以你电脑上的四轴是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飞航点的时候,你的电脑没有连接数传,所以你电脑上的四轴是不动的。

我连接着数传

网友:
最上面一排,是基于位置误差的反馈环,表征误差修正力度;下面方框里描述词汇带速率的,是基于加速度的反馈环,表征误差修正的速率。上面一排的P越大,对位置误差的修正力度越强烈,下面的PID参数越大,误差转换成的加速度越大。

网友:
Pitch是俯仰,roll是横滚,yaw是方向,个人经验先调速率的p就已经能把机子调得很稳了

网友:
你的pid调的乱了,自稳roll pitch yaw调到4.5左右,下面的roll pitch yaw速率p调到0.15左右,或者进终端调试erasr恢复所有pid参数!

网友:
楼上正解,恢复默认,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