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失控原因

楼主(2014-08-02):
本人入魔10年。从最低档的4VF 到FF6 FF7。FF9 10C。14SG都用过了 。一直很稳定很好用,让我根本去尝试JR的欲望都没有。虽然JR 的9X2 ,也用过。从来没有过失控纪录
今天两个14SG 几乎同时失控。 都是450电直 同样使用FUTABA 2008SB接收,当天,一模友飞着,突然大叫失控,然后又正常,接着就是完全木有反映飞机摔下来,这时我已经起飞 ,接着我感觉到短时失控又正常,马上降落。接着 飞机突然没反应,硬生生摔进水里。
飞行场地 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飞行。 到底今天是什么干扰了呢?
补充(飞机一直正常运行数个起落 排除其他故障,另 因特大台风刚过、很多通信机构受影响,手机都常无信号。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上面有没ufo飞过呢

网友B:
有没有什么飞机在周围飞过呢,被真直升机干扰过,多控同时某通道失控

网友C:
还没失控过,我上次以为是失控,结果是电调BEC坏了。

网友D:
自身原因

网友E:
失控,很头疼的事情!

网友F:
要是能看见电磁波就好了。那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2台同时失控,是不是你们进入了某种电磁咪咪武器的试验场了。

网友G:
我的14sg和t8fg 4年了貌似没失控过。。。接收机90度嘛,发射机天线90度放平嘛。反正2.4g的信号应该不会因为天气或磁场原因说没就没了。家里wifi也从来么有断wifi的时候呗。你的同时失控没遇见过,2.4的信号都是找自己对应的接收机,我们在机场飞的时候周围同时开着的发射机不计其数。。

网友G:
诡异!有什么神秘因素?

楼主:
肯定是外界的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