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泰世X5 可以这么改下的话 就不会担心炸鸡时把舵机座炸弯了

楼主(2014-08-02):
X5 如果旋翼头先炸下来 每次都会担心舵机座被炸弯 而且一次弯2个 好鬼贵的

LDG

LDG

网友:
只鬼有几贵

网友:
没什么效果,这个结构不稳定,扎下来还是会扭。除非把上下做成一体的。

网友:
X5的机身本身就不比鸭子的机身耐炸

网友:
嗯,这东西就 是不让你炸。唉。

网友:
这个的确结构不稳定,做成和x3一样的结构就行

网友:
作用不大

网友:
做一体的吧,论坛原来有人做过

网友:
求图纸 我 来造!造好 给 你,QQ467004460

网友:
什么画图的

网友:
用Solidwork把配件画出来, 也不是一般人了。 那就说说吧。。
这个结构很不错,有效地支撑了上轴承座。 但是这个结构会给加工带来一定的问题。
任何加工都会有误差, 对于X5轴承(舵机)座的设计,加工误差带来的影响并不非常大。
除非主轴有嵌入式限位,误差才会有影响。 YT450PRO之所以要加装主轴垫片就是为了伲补
加工误差带来的虚伪。跑题了。。。

如果按照LZ的设计,侧板,轴承座(上,下),支撑杆都必须精密加工。
误差必须非常小。误差过大的时候,会造成支撑杆无法安装, 或支撑杆锁紧后轴承座变形。
轴承座变形的后果就是轴承运转不畅,主轴磨损。
这里的加工误差不仅仅是尺寸,还有材质。 锁紧后零件的形变量,等等。。。
这个结构理论上非常好,但是实际生产的成本会相当高。
合理的加强应该是把碳板延伸到舵机固定座的前端, 但我个人认为泰世不会这么改。 太花钱,而且飞机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A:
楼上言重了,这个支撑件的精度要求并不高,需要的只是轴向尺寸精度,横向可以允许有一定的框量,其实只是作为受力后阻止上轴承座的形变而已,顶LZ!9楼做好了记得给俺一套哦!

网友:
再啰嗦一句,LZ设计的两根支柱,按觉得只要里面一根即可,尺寸可以尽量配合舵机安装后的空余空间,尽量做的最大,材料可以用钢材,这样只需要在上下两轴承座打个螺丝孔就噢啦!外面那根主要还是怕有干涉

网友:
侧板也改了,故意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言重了,这个支撑件的精度要求并不高,需要的只是轴向尺寸精度,横向可以允许有一定的框量,其实只是作 ...

你误会了。。

我所指的加工精度不是支撑杆着一个部件,而是整个系统的加工精度。 这里包括了侧板,上下轴承座,和支撑杆。
你不可能单纯的考虑支撑杆的加工精度, 因为你根本无法知道支撑杆应该加工到多长, 这个长度是由侧板的孔位,和上下轴承座的厚度决定的。
而这些数值,并不是确定的,是有加工误差的。 在批量生产的时候,这个误差会被放大。如果要缩小误差,成本就会非常高。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侧板的上下孔位距离30mm(+/-0.1)上下轴承座厚度为5mm(+/-0.1)
也就是说有极限情况29.9mm侧板孔位配合5.1mm轴承座,支撑杆需要的长度是24.8mm。
或者30.1mm侧板孔位配合4.9mm轴承座,支撑杆的长度为25.2mm。这只是打个比方,有时误差会高达0.5mm。
这个情况下,支撑杆的配合就非常难了,如果支撑杆为25mm(+/-0.1)。那么24.9mm的支撑杆配合25.2mm距离的时候就会造成轴承座过分形变。

网友:
X5的结构设计确实是很坑的,光看这个舵机安装座就知道了。。。而且最后设计完了发现没地方装电池,一拍脑门儿顶鼻子上

网友:
干脆上下轴承板和舵机座弄成一体的!!直接铣削切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误会了。。

我所指的加工精度不是支撑杆着一个部件,而是整个系统的加工精度。 这里包括 ...

谢谢 回复 其实江湖上一直低调流传有种专门解决这类精度问题的神器……那……就……是……0.1mm的垫片 哈哈    多了就锉2刀 少了就垫垫片

其实就是改成 类似7.2 这样的结构

其实就是改成 类似7.2 这样的结构

挤挤也能放下三根

挤挤也能放下三根

网友:
空间有这么大吗!不过两个轴承座价加工下来不便宜呀!

网友A:
LZ有没有想过在原轴承座的基础上改进呢,新做的话,还有其他更好的结构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想过在原轴承座的基础上改进呢,新做的话,还有其他更好的结构可以改!

网友:
看得云的胡的没有太抗炸的鸡

网友:
x5就是因为机身超级窄所以才会有一些问题的吧?

网友:
文明餐桌行动”工作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复 其实江湖上一直低调流传有种专门解决这类精度问题的神器……那……就……是……0.1mm的垫片 哈 ...

就是,锉刀加垫片,无敌!

楼主:
定制侧板到咯  装机装机   再也不用担心 脚架压烂侧板啦

网友(2014-11-20):
强度来说,我到更支持这个利用舵机安装孔;

对板子精度要求高一点,毕竟真炸机了,这2个座只要动一点点 侧板就挂了

不过 用碳板  和 舵机装上去 区别不怎么大;

话说楼主是要改12s 所以加固吗?

网友:
反向测绘的尺寸?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