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调上天,坏一拖二,害得我损失颇大,伤心呀

楼主(2014-08-02):
30A电调,变成这样前电流没超过5A,还导致边上2个电调停止工作,结果就不说了

网友:
悲剧,多轴的?

网友:
看着像飞腾的是吗

楼主:
30白金,6轴,iods记录,一个电调故障后导致边上二个也停止了工作,还导致云台供电中断,剩下3个电机努力到地上才停,其它电子设备还不知道情况,目前等配件中

网友:
烧坏器件,好的结果是烧断线了;坏的结果是烧短路了...

网友:
悲剧。但似乎损失并不是很大。

楼主:
我这个明显就是烧短路了,NND,全新的首飞呀
损失不小呢

网友:
我有个飞腾40A插电就起火了,默哀

网友:
为什么会烧呢?要找到原因呀!

楼主:
没有原因,正常安装使用,在空中说OVER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原因,正常安装使用,在空中说OVER就OVER了

  你这 黑呼呼 的 新电调 :多少钱 一个 ???

还不如 ‘天行者40A’ 支持 4S  电池,价格 60左右

楼主:
白金30A,6S工作

网友:
可能买到山寨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