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视频格式

楼主(2014-08-02):
山狗拍的视频格式是MOV,会声会影X7不识MOV的视频,求那位大神告诉下MOV的视频用什么软件方便编辑,最好是傻瓜式的!谢先了。

网友A:
视频编辑软件其实都大同小异,会一个后稍微熟悉下界面后就会了,

网友B:
先用格式转换软件把mov格式转换成其它会声会影能识别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