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手蒙圈了,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8-02):
天地飞9
遥控器
,标准日本手改美国手。改好后,设置模式2。重启后监视器显示,问题出来了——推油门,4通道感应,打副翼2通道感应。也就是说十字盘横轴和纵轴全部颠倒了。
绝对排除十字盘旋转45度安装。是什么原因。美国式是不是模式2?
另外跪求天地飞的客服电话。

网友A:
没看懂。。。是你向前斜盘向后?你向后斜盘向前,估计你的通道反向设置一下就好了(在控 里设置)。

楼主:
我搞清楚了,应该只换油门压片,和中轴的弹簧和连杆,不能整个换十字盘总成,否则线要重新拍。。。。

网友A:
除了压片 把油门摇杆 解放之外,其他连线无需改动,机器软件设置模式2 就可以了,,,,,你还软件、硬件一起改。。。。

网友A:
如果有 动作反向的情况,在软件设置里把通道的 “反向”设置一下,确认 没问题了再装桨起飞。

楼主:
搞定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