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低头是在认错吗?

楼主(2014-08-02):
飞越450  用的3GX陀螺仪 在悬停时 机头无规律的向前低头 有时幅度大 有时小!以前出现这问题是因为单向轴承顶端没有装铜垫圈 大齿盘磨着了主架导致 而现在并没有磨着任何东西!求老鸟指点!!!

网友A:
有的故障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往往换掉整个组件才能好

网友B:
尾波轴承该换了~

网友C:
横轴胶套换软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故障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往往换掉整个组件才能好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轴胶套换软点的

多谢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轴承该换了~

换个轴承试试 多谢指点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它扬头骄傲也不对呀!

网友:
建议LZ检查尾巴!

网友:
横轴变形也会

网友:
这个标题真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