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x8机,请指教下

楼主(2014-08-02):
手头设备
电机 4个朗宇a 2212 4个x2212  kv980

电调 8个20a好淫

电池 2个5200 3s达普

机架 蝴蝶机架

控 扶他爹

飞控 lite

请问 2212 kv都一样,能用在x8上吗,同系列分别布在上下层?

3s电池能带8个电机吗?

谢谢大家,请指点

网友A:
NAZA lite不支持X8方式吧

网友B:
假定电调满功率输出20A×8=160A,3S电池的话是12V(近似)×160=1920W,为了留有裕量近似认为2kw满功率。3S两个5200mAh并联=10400mAh=10.4Ah,以30C计算最大输出功率30×10.4A×12V=3744W>2Kw。由于实际使用不太可能满功率运行,基本上这个配置够用,电池带的动。但是呢要考虑进去电池虚标或者其他因素,3S带8个电机不一定推荐。

网友:
3s感觉小了

网友:
2212做X8 不科学,电机型号得大一些2220或28系以上,电机型号太小,效率不高,至少在我手上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定电调满功率输出20A×8=160A,3S电池的话是12V(近似)×160=1920W,为了留有裕量近似认为2kw满功率。3S两 ...

电池是45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不支持X8方式吧

可以,并联电调信号线,其实就是x4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