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

楼主(2014-08-02):
用了几天NAZA V2 感觉比之前用的APM确实要稳一点
但是这个三档开关确实太不好用了!APM可以设置6种模式,而V2只能用三个
这让我很纠结,到底使GPS 姿态 手动 还是 GPS 姿态 一键返航。。
难道V2就不能设置一个其他档位用于返航么?或者支持编辑一下混控。。确实太蛋疼了

楼主:
对了 顺带着问一下 ATTI档位是什么开关??

网友A:
NAZA一间返航炸鸡率高,建议别这样做,反正我是手动 姿态 GPS

网友B:
APM也建议少用一键返航,我的也炸过,总之这个功能感觉不太靠谱慎用。

网友C:
建议 姿态 GPS 一键返航 ,一键返航基本上不用,但是机器飞的太远的话,你是想看见尸体啊,还是提控回家?

网友D:
我是 GPS ATTI(姿态) 一件返航
多做点善事 一件返航就会成功!

网友E:
Dji虽然是只有GPS 姿态。手动。一键返航,比apm少,但是他把很多功能整合了…而且这都是最常用的…建议设成gps 姿态 一键返航…手动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F:
APM可以设置6种模式,而V2只能用三个???多看看说明书吧,用2个三段开关6种组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