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FY650或者是H4之类的机器电调的位置

楼主(2014-08-02):
是安装在电机下方还是放在中心版里面放在电机下方的话没那么美观、但离飞控远。

放在中心板的话美观些、但是离飞控很近。

各位前辈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A:
我所有机架都是尽量放在桨行程下面,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有机架都是尽量放在桨行程下面,散热

好想法  !    这样不容易出问题,好看不好看是次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法  !    这样不容易出问题,好看不好看是次要的。

我这也是借鉴别人的

网友:
H4机架中心板空间很紧,我是放在电机下方的。FY650的话中心板上绕圈放电调效果也不错,很紧凑。

网友B:
SKY HERO电调放在机臂管内中间,折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Y HERO电调放在机臂管内中间,折衷。

散热是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