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固定翼飞机前转向起落架

楼主(2014-08-02):
    飞机的前起落架炸坏了,原机的起落架台不耐炸,起落架钢丝也细,2MM的,手头上有2.5MM的钢丝,想换成2.5钢丝的,于是开始自制起落架。

所需要的材料:
1、空心螺柱1个,外径和内孔按需所定,螺帽4个。
2、3X25MM螺丝2个,螺帽6个。也可以用2X25MM螺丝。
3、电木板2小块,尺寸按需所定。
4、舵机一个,型号按需所定。
5、轮挡或桨保护器2个。6、2.5钢丝一段。

外径4MM,内径2.5MM
     注意这里 ,预留 舵机 线槽

此转向起落架的优点是可以根据飞机的安装尺寸自作,甚至电木板换成铝板可以根据飞机的机腹形状来打制,安装后飞机外观更加漂亮。

    此贴只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对于老模友或有一定DIY能力的模友来说,此贴到此结束。但为造福新模友,下面发布此转向起落架的自作细节图。很多帖子都设置了回复可见,本人对此也比较反感。对于老模友您看了可以飘过,对于想看自作细节的新模友,麻烦您挥动起你的手指把此贴顶起。

关于与舵机臂链接的地方可以使用球头,吊耳或直接把螺杆顶部砸扁钻孔与舵机臂链接。

网友A:
很久没看到这样的帖子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看到这样的帖子了,感谢!

网友:
坐等舵机扫齿

楼主:
舵机不管用在什么部位都有可能扫齿轮

网友A:
用两个弹簧来连接,避免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弹簧来连接,避免扫齿!

好办法,用有一定强度的弹簧,即能拉动转向,又能起到减震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办法,用有一定强度的弹簧,即能拉动转向,又能起到减震的作用

这样的结构很早就用于尾轮了!弹簧适中就好,不用太硬,转弯只要有一点点力就能带动运动中的飞机!

网友:
DIY的贴 秒赞

网友B:
秒赞  想法很不错   结构很结实   唯一的问题  就是看起来太重  尤其是重心靠前的飞机  不太适用   思考下  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构

网友:
手工真好  就是材料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弹簧来连接,避免扫齿!

网友:
支持DIY,我也做过跟楼主类似的起落架,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重,重心比较难调

网友C:
请问楼主的QQ或者电话,可以告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QQ或者电话,可以告诉吗?

qq 9562446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秒赞  想法很不错   结构很结实   唯一的问题  就是看起来太重  尤其是重心靠前的飞机  不太适用   思考下  ...

这种起落架不适应太轻的飞机上,我原本想换在t45飞机上,起飞重量1000克。元飞机的起落架也有一定的重量,拆除原飞机的起落架换上这个增加不了几克的重量,如果你使用碳纤板自做的话有可能会比原起落架还轻一些。

网友:
我出钱买个行吗?

网友:
好手工!赞一个!

网友(2015-04-05):
引用 楼主:
舵机不管用在什么部位都有可能扫齿轮

舵机连杆较长且有弹性,不易扫齿,只有能正常传递舵面的力就可以。摔机、或受暴力时,连杆弯曲,保护舵机不扫齿。连杆过短,受暴力时不变形,所有的力都传给齿轮,必扫无疑。

网友:
硬连接不好,建议用8楼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构很早就用于尾轮了!弹簧适中就好,不用太硬,转弯只要有一点点力就能带动运动中的飞机!

老模友先生,你介绍的这套转向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或者提供详细点的结构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模友先生,你介绍的这套转向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或者提供详细点的结构图。谢谢。

我说的是后三点尾轮转向,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支持原创。DIY乐趣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弹簧来连接,避免扫齿!

这是正确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