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6充电的问题,急...

楼主(2014-08-02):
    大家好,现在我用A6充电器给x3用的6s 电池充电,6S电池一般充电电流不要超过5A的,如果我用并充板同时充两块6S的电池,开到8A,可以是不是每块分到4A.还是每块都是8A.并充板如下图.

网友A:
每块分到4A。你可以想象成电池输入阻抗减半,电流翻倍,这么去理解。

网友:
理论上是每个4,不过也看两块电池是否一样

网友B:
每块分到4A,都是平分的,充的电池越多,每块电池分到的电流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块分到4A。你可以想象成电池输入阻抗减半,电流翻倍,这么去理解。

好的,谢谢,那是就可以用8A同时充两块吧,没搞清楚,我怕充坏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块分到4A,都是平分的,充的电池越多,每块电池分到的电流越少。

好的,谢谢,那是8A同时充两块吧,没搞清楚,我怕充坏了电池

网友:
如果电源不好 是开不到8A的,一开就滴滴叫,输出电压低了。

网友C:
买个平衡充,全解决!

网友D:
为什么a6只能冲到4.18?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a6只能冲到4.18?

没这种问题啊,我一直在用呢,每次充到4.19V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是8A同时充两块吧,没搞清楚,我怕充坏了电池

不用谢,天下模友一家人。

网友:
两块电池最好同型号同规格,使用次数也基本相同。两块电池的电压不能相差超过0.2v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平衡充,全解决!

A6不是平衡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