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八轴悬停乱颤,有视频,大家帮我断断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4-08-02):
700MM轴距小八轴机架,电机dji 2212 980KV,电调dji 30A 桨 dji 1038 电池 5200 3s
飞控 naza V2    起飞重量2450克

空中悬停乱颤,一直用蓝牙调参数,可就是不行,调好了第二次又会乱颤,

视屏里当时的参数是200 200 100 160 150 150

视屏最后飞行器颤动的更厉害,感觉要炸鸡的节奏

网友A:
初步判断 动力不足!

网友B:
用的是新城他家的架子吗

网友C:
增加重量 试试看 我以前也是 后来才知道太轻了

网友D:
握摄像机的手抖的更厉害

网友:
貌似 飞的时候忌讳用蓝牙吧?我飞大疆精灵说明书上有写。切勿飞行中 使用或者打开蓝牙。
其次。飞机重心位置对不对》是不是正中间?
你这个相当于飞机在不停修正。

网友E:
轻了 挂瓶矿泉水到重心上 再试

网友:
我感觉是感度高了   默认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 动力不足!

怎么看出来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新城他家的架子吗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重量 试试看 我以前也是 后来才知道太轻了

也有摆头的问题吗?

网友B:
感觉怎么样那架子,我也想弄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握摄像机的手抖的更厉害

主要是没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了 挂瓶矿泉水到重心上 再试

好,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摆头的问题吗?

恩 还有左右摆动 根本飞不起来 后来增加重量 才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怎么样那架子,我也想弄套呢

等我飞稳了再告诉你

网友(2014-09-05):
是的,找出原因,好给大家参考下。也是大家的福利!赞一个

网友F:
8电机,用3S的电源,好像动力不足,还有就是电池不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8电机,用3S的电源,好像动力不足,还有就是电池不发烫吗?

电机不烫,下降油门可以35%,机体不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不烫,下降油门可以35%,机体不晃
感度低了,负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