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AR的十字盘干涉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4-08-02):
我们知道有副翼机在遥控器的十字盘参数里要设置副翼、升降、以及集体螺距的混控比率,
默认为60%,通常我们把集体螺距调为±12°,而副翼、升降以不与主轴干涉为标准,

在VBAR的设置中,集体螺距这一项符合传统操作习惯,顺利完成设置,
但是循环螺距这一项与传统的副翼/升降混控比率稍有不同,明确要求设置为8度,
设置的时候检查十字盘并没有和主轴发生干涉,明显还留有一小段距离的,
当设置完成后,试着把副翼/升降摇杆打到底,发现十字盘和主轴发生干涉,舵机顶得吱吱叫,
VBAR的循环螺距设置好像并不能限制十字盘的混控比率,

于是重新连接VBAR,在设置项目中翻来翻去,没有看懂哪个是限制十字盘混控比率的选项,
搜索也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只好发帖请教。

网友:
检视一下,在螺距0度的时候,相位器是否接近水平?如果不接近水平,有的机型会造成倾斜盘与中联或机身相碰
你的干涉是哪里与哪里干涉?

网友:
VBAR中,没有限制十字盘混控比率的选项,这些都是自动的

网友:
VBAR的循环螺距8度设置并不是VBAR限制你用8度的循环螺距去飞,而是让你在这一步设置的时候,告诉VBAR该机械状态下的实际循环螺距是8度,然后VBAR以该8度为基准参数,以后无论你是在VBAR里调灵敏度和精准度,还是在控里调EXP和D/R,VBAR都会以这个8度为基准去自动调整。

不知道LZ在设定完这个8度循环螺距基准后,是否去测量过你实际的最大循环螺距是多少?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第一次只是目测估计,没有用器材去量的,
后来已经用螺距尺量了一下,循环滑块80,螺距大致在9度左右,
飞行过程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飞机在地面的时候打满舵会顶舵,
干涉部位是十字盘的内孔跟主轴碰到了,所以才想起找混控比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第一次只是目测估计,没有用器材去量的,
后来已经用螺距尺量了一下,循环滑块80,螺距大致 ...

设置步骤里有十字盘干涉的选项设置的,在十字盘的高级选项里,博士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步骤里有十字盘干涉的选项设置的,在十字盘的高级选项里,博士帽……

还请张先生指点,具体的项目,是改图中的循环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张先生指点,具体的项目,是改图中的循环环吗

对!没错,就是修改那个“循环环”,直到十字盘不会碰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张先生指点,具体的项目,是改图中的循环环吗

我的做法是修改舵机参数的距离,改成95或者90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提供的方法,两个方法我都要试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没错,就是修改那个“循环环”,直到十字盘不会碰主轴~

我机子也是跟LZ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比LZ严重。我观查到,最大螺距再打升舵,升降舵机臂顶上轴承固定座;最小螺距再打左右副翼舵,副翼舵机臂上的球头就会压到自身的舵机壳上。通过调小循环环或调小距离数值,可以避免顶舵,但是升降副翼行程会大大降低。问:这样会应响到机子的机动性能吗?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尾巴敏感度调节方法不对。别的都对。楼主可以参考。

另外提醒楼主,不知道你调机的时候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调平没??最好是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十字盘调平好后才去动集体螺距。而且集体螺距不是通过遥控去调整的是通过软件设置。设置的时候用螺距尺观察让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达到你需要的螺距。

网友:
飞直升机,不会调VBAR,很糟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机子也是跟LZ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比LZ严重。我观查到,最大螺距再打升舵,升降舵机臂顶上轴承固定座;最 ...

我目前的方法是,调到舵机刚好不堵转,然后增加敏捷度提高机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谢谢指点
集体螺距是在V8里面设置的,这个功能很明确,操作也符合传统定义,
也就是说,我设置的时候集体螺距上下走到哪,设置完成后她就走到哪,所见即所得,

但是V8里面的循环螺距设置就不是所见即所得了,里面按要求设置为8度,
设置完成后发现12度都不止,有人说不用去管地面干涉的,空中舵机不会堵转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我连翻的时候一直把副翼打到底,舵机有什么理由不会堵转呢,

网友:
我没管他八度的螺距尺量了多少就算多少。好像之前有篇讲LOGO600调试的专门讲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你介绍的这篇文章我看了,在图8的地方就是我们讨论的循环环和舵机参数,
但是模痴大神重点在几何修正,循环环只是一笔带过,像14mz的甜甜圈,
可是很多人没有用过14mz,并不知道甜甜圈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方法是,调到舵机刚好不堵转,然后增加敏捷度提高机动性,

谢谢,我借鉴了

网友:
甜圈圈好像是在VBAR设置全攻略里面有

楼主:
经过试验,循环环才是干涉限制
把鼠标停留在“循环环”的数值上,即会出现解释:
循环限位,避免十字盘运动出现干涉的最大角度,是升降舵和副翼的最大可用行程,

而舵机参数,主要是用来自定义十字盘类型的,一般无需调整,保持默认即可。
角度,指十字盘球头位置的角度。
距离,指主轴中心到十字盘球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