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的2.4G版本的失控保护菜单怎进不去?

楼主(2014-08-02):
请教,天8  2.4G版本的失控保护怎进不去菜单呢,怎样设失控保护
?

楼主:
选15菜单,但进不去后面的

网友A:
飞直机吗?这个项不必设置,设置了也没用,该炸机一样炸。如果真是因为没有迅号失控,那电调就会因没有得到接收机迅号而关闭输出,直机当然会掉下来了。

网友B:
要把遥控制式调成PCMS制式才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遥控制式调成PCMS制式才可以调

那我是2.4的就不能设置失控保护了吗,配大疆的多轴,必须要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吗?这个项不必设置,设置了也没用,该炸机一样炸。如果真是因为没有迅号失控,那电调就会因没有得到 ...

是飞多轴的,必须要设的 ,

网友C:
嗯着菜单键不放开机把调制模式改为PCM或者PCM2.4就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了,PPM调制模式是设置不了失控保护的!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着菜单键不放开机把调制模式改为PCM或者PCM2.4就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了,PPM调制模式是设置不了失控保护的! ...

谢谢楼上,但是我的疑惑就在我使用的时候是2.4G,设置在PPM或者PCM 那么失控调好后再设回2.4G会有作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的疑惑就在我使用的时候是2.4G,设置在PPM或者PCM 那么失控调好后再设回2.4G会有作用吗
...

没用,为啥要用PPM模式呢,PCM抗干扰性远远优于PPM模式,PPM模式除了可以上模拟器外没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为啥要用PPM模式呢,PCM抗干扰性远远优于PPM模式,PPM模式除了可以上模拟器外没好处

那么好了,我本来就是2.4G,干嘛要去PCM设,设了也没用,我求的就是2.4G下面的失控保护怎样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好了,我本来就是2.4G,干嘛要去PCM设,设了也没用,我求的就是2.4G下面的失控保护怎样设

看看说明书第6页!如果有教你怎么做(把说明书抄写三次再走)。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好了,我本来就是2.4G,干嘛要去PCM设,设了也没用,我求的就是2.4G下面的失控保护怎样设

我发现楼主分不清“制式”与“频率”的区别。制式指的是编码的模式。频率是72Mhz,2.4Ghz 之类的,改了制式还是2.4G

网友:
您好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外置高频头是通过高频头设置的

WFT08X失控设置:
发射机与接收机需要对码成功才可以设置失控设置
第一步:发射机开机
第二步:接收机上电
第三步:将发射机各通道调到需要的位置(即失控后模型的姿态数据)
第四步:发射机关机,再按住高频头的SET键开机指示(绿灯亮)
再长按住SET键,此时橙色闪烁一下变为绿灯长亮,设置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好了,我本来就是2.4G,干嘛要去PCM设,设了也没用,我求的就是2.4G下面的失控保护怎样设

天8控2.4G版本调制模式有PCM模式,PCMS模式和PPM模式都是2.4G的频率,楼主不理解么,多看两次说明书是怎么设置调制模式的!我也有天八控也是2.4G的,要不懂怎么还来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