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Mini hdmi接头问题

楼主(2014-08-02):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找hdmi转AV卡將卡片機録像的實時視頻,接到圖傳上,是不是所有的mini hdmi接头规格都一样,網上的mini Hdmi转AV,寫著sony NEX專用,是不是不能用在其他有mini hdmi 接头的卡片机上,我的卡片机是Leica C,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因为HDMI的传输协议是一样的。理论上只要接口相同就可以。

网友:
NEX专用是这个板子的物理尺寸与奶昔的侧壁刚好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因为HDMI的传输协议是一样的。理论上只要接口相同就可以。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