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和apm之间有bug?还是其他的问题,这么设计貌似不合理啊

楼主(2014-08-02):
使用自动起飞后中途断电,然后断开mp,再连接电机就狂转,操作步骤如下:

1.开遥控器,给飞控上电
2.mp设置航点,点击解锁和执行任务,这个时候没什么反应,推油门也没反应,再次点击解锁,提示命令被拒绝
3.这个时候遥控器彻底没用了,断开mp,
4.给飞控断电再重新上电,然后用遥控器解锁,推一下油门,然后油门拉到最低
5.mp上点连接,飞机就直接起飞了。。。

这是不是算个大bug呢?这无比的危险啊

另外我老是解锁不成功是为什么呢?,mp上解锁,老说命令被拒绝执行   //标记一下,是被设置为auto模式了,这个模式下无法解锁

网友A:
Auto模式的保护措施就是要求必须解锁然后推油才能执行,防止误操作。其逻辑是:接收机发出Auto模式 && 飞机成功解锁 && 给出油门信号;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
这应该是个重大BUG,断开mp以后应该指令回到初始状态才合理,然而mp识别到解锁指令电机也不应该马上狂转啊,至少也应该是怠速状态才安全。mp一连接,飞机就立马起飞连个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很容易造成重大事故。确实算是一个重大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模式的保护措施就是要求必须解锁然后推油才能执行,防止误操作。其逻辑是:接收机发出Auto模式 && 飞机 ...

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第二次上电,应该清零,就是不清零,应该也需要我在auto模式下推一下油门的时候起飞,而不是连接mp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是认为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