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轴无刷云台控制板的问题

楼主(2014-08-02):
我的无刷云台控制板连上电脑  打开调参软件  打开端口 调参界面下面一排的读取数据 写入那个模块无法操作,折腾了大半天没搞懂 特意来请教坛子里的模友了  感谢感谢  还有右边的什么横滚啊 俯仰都没反应啊

楼主:
现在板子的问题是及连接不上调参软件 也不能烧录固件啊  不知道什么情况  能够打开端口

网友A:
板子是什么就要安装什么驱动,
驱动安装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什么就要安装什么驱动,
驱动安装不对吧

要是驱动不对的话  电脑应该不能识别端口吧

网友B:
固件版本不识别,重新用Xloader刷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版本不识别,重新用Xloader刷固件吧。

蛋疼 用你说的这个工具刷了  提示哥们你的板子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蛋疼 用你说的这个工具刷了  提示哥们你的板子不对吧

板子图有么看一下,还有如果是SimpleBGC板子,刷俄版固件必须是未加密的,后缀带null的。目前破解版最新是2.2版本。否则的话刷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蛋疼 用你说的这个工具刷了  提示哥们你的板子不对吧

上一下板子的照片看看,固件版本必须是带null的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版本或接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下板子的照片看看,固件版本必须是带null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刷SimpleBGC_2_2_b2_null.hex的。记住波特率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刷SimpleBGC_2_2_b2_null.hex的。记住波特率57600。

我的Q 22662307808  急需大师的帮助啊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Q 22662307808  急需大师的帮助啊  谢谢了

论坛加关注好了,我不习惯加网上认识的人QQ,不好意思。现在出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加关注好了,我不习惯加网上认识的人QQ,不好意思。现在出什么问题呢?

线在的问题就是我发帖中的问题啊  现在都还没搞定  不知道怎么能够识别端口 就是刷不了固件  提示 哥们你的板子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在的问题就是我发帖中的问题啊  现在都还没搞定  不知道怎么能够识别端口 就是刷不了固件  提示 哥们你 ...

截图看看?用Xloader刷固件的时候如果是正版固件应该是Upload Failed,破解版会提示XXX Byte Uploaded,你说的板子错误应该不会吧。看你这个板子应该就是兼容BGC2.2的呀。

网友B:
回复一有关键词就要审核。你这样,你把你现在有的Xloader的文件夹,现在有的固件,还有刷机提示的结果截张图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一有关键词就要审核。你这样,你把你现在有的Xloader的文件夹,现在有的固件,还有刷机提示的结果截张 ...

今天用船长刷 2.0的固件 刷成功了 但是连接电脑 调参界面 那个指针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船长刷 2.0的固件 刷成功了 但是连接电脑 调参界面 那个指针不动

看到左下角报错的红字了没有?Sensor Not Connected,意思是你的IMU板子没连接,或者连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