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的2d狗云台,效果如何?

楼主(2014-08-02):
如题。
最近在思考精灵减重的问题,无意中发现华科尔的云台,看介绍只有120g,如果没有虚标或者遗漏配件重量,这个身材非常完美啊。
飞越是195g,dji是165g。

请吃过螃蟹的tx来客观评价一下。

网友A:
也许不含控制板才有120g吧,实重约136g 自己加了5g平衡铜块后共141g 带山狗20x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不含控制板才有120g吧,实重约136g 自己加了5g平衡铜块后共141g 带山狗20xg

这个云台效果如何?抗风性能如何?最近想入一个,但没见有视频贴,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效果如何?抗风性能如何?最近想入一个,但没见有视频贴,求教

上YouTube 看多的是,搜g2d就有了,很不错,到手能用,视频很稳,我看了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不含控制板才有120g吧,实重约136g 自己加了5g平衡铜块后共141g 带山狗20xg

果然虚标,
这是参数,看 19

不知道效果如何,会不会甩头啥的。

网友(2014-09-28):
明明写着 不包括狗三 重120克 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虚标,
这是参数,看 19

G-2D有两款~~~~
金属款与塑料款。
金属是给GOPRO的要装机螺丝固定
塑料是给ILOOK的(狗也可以上)是插拔快拆式的原机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