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参谋一下图传,谢谢!

楼主(2014-08-02):
可视范围内!这么配能行不?还需要啥?
我的四轴apm2.5.2,550十字机架,D10控。

网友A:
图传买32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买32频的

谢谢!这个配置还需要别的东西吗?可视范围够了吧?

网友:
屏幕贵了,800分辨率的屏幕淘宝最低105能入手,平均价格120元就能拿到了。他那个屏幕价格虚高五十块钱。雪花屏只是一个噱头,全淘宝的这种类型的屏幕都是雪花屏、、、图传建议用欧姆威(aomway)的1W发射(蓝色壳子的)搭配RC805接收。osd我更加向往minimosd,那个用来搭配apm飞控简直可以说是好马配好鞍!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我买过,太模糊,楼主买188那个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配置还需要别的东西吗?可视范围够了吧?

我的250机机,不是32频的发射机,用的rc805接收机,目测实距内是够用的..., 我的680pro上用的是1000wm。 对你的显示器我感觉贵了,摄像头什么的,也贵了,我也用的sony 700线,没在航模店里买,建议这些东西到做监控的地方买,会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50机机,不是32频的发射机,用的rc805接收机,目测实距内是够用的..., 我的680pro上用的是1000wm。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我买过,太模糊,楼主买188那个好点

谢谢!那还是不在网上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还是不在网上买吧!

TB上找找这方面的店,即可买到..

网友:
可视范围200毫瓦,3叶发射,平板接收,一般 300米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