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信号对5.8G图传严重干扰,怎么破?

楼主(2014-08-02):
         花了大精力做好的监视器安装支架,满怀欣喜去飞,结果十丈开外满屏白斑,败兴而归!!认真检查发现关掉遥控器信号非常的好,于是做了下面实验:15米外放置显示器,飞机在房内窗户上,中间隔了两道墙,第一张图是没有开遥控器的.图像清晰,信号不错!

第二张是开了遥控器的,干扰非常明显,惨不忍睹!

我看别人也是这样的装监视器的啊,怎么就没得干扰?   我的遥控器接收机是带数据回传的,图传是创新*400MW!!

网友:
换通道试试

网友A:
每次看到楼主的头像就想笑,感觉楼主跑的好累啊。

网友:
不要用默认的

网友B:
图传接收换阵列天线 干扰就小些

楼主:
刚8个通道全试过了,只有第三通道信号最好,但还是有些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接收换阵列天线 干扰就小些

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楼主的头像就想笑,感觉楼主跑的好累啊。

停不下来!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扣扣一起交流哈 1013359523

网友:
图传换个频道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楼主的头像就想笑,感觉楼主跑的好累啊。

同感的一腿!
顺便问一下,那是什么控

网友:
这个控叫啥名字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的一腿!
顺便问一下,那是什么控

MZ-24

网友D:
我也是MZ24  图传1.5W  创兴科TS800  空中图传距离600的样子  在高 就信号很不好了 基本上900米以上就没信号了   遥控在1000米的样子  信号很不好了  天线接收蘑菇天线   飞机上 蘑菇和棍子天线都试过 差不多

网友:
前面有天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MZ24  图传1.5W  创兴科TS800  空中图传距离600的样子  在高 就信号很不好了 基本上900米以上就没信 ...

1.5W才600米距离!  会不会是遥控干扰了!

网友E:
前面我也试着做个类似的东西,不好用,拆了,建议收的放到一起,发的放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我也试着做个类似的东西,不好用,拆了,建议收的放到一起,发的放到一起

我觉得这样挺方便的,现在换了个蘋道效果好多了,当然,用三角架固定FPV更好飞!

网友F:
楼主的控是2.4G还是5.8G的?

网友:
不可能干扰啊   飞机上两天线距离60公分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控是2.4G还是5.8G的?

2.4!

网友:
2.4G应该不会干扰5.8G,楼主换个遥控器或者换个图传试试

网友G:
首先你要分清楚你的干扰是什么性质的干扰。射频干扰:由于2.4G射频信号频谱不纯,杂波多,对5.8G的接收机干扰;液晶屏里的电子电路屏蔽不好,2.4G发射机射频信号对电路干扰。这二个干扰和很容易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要分清楚你的干扰是什么性质的干扰。射频干扰:由于2.4G射频信号频谱不纯,杂波多,对5.8G的接收 ...

是由于由于2.4G射频信号频谱对5.8G的接收机干扰,确定!因为我换了一个蘋道干扰减轻了大半,但是还会有一点点,要不要给接收器包上锡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由于由于2.4G射频信号频谱对5.8G的接收机干扰,确定!因为我换了一个蘋道干扰减轻了大半,但是还会有一 ...

未必是!2.4G的射频,即使是谐波成分,对5.8G接收一般不会产生干扰!除非这个5.8G的接收机做的太差了。
如果是2.4G对5.8G干扰,那么即使你换频道,那一点点频率变化,对整个带宽而言,微不足道。
从你介绍的情况看,是2.4G射频对显示器电路的干扰。这个干扰也很容易去除,拉开一点距离或做内部屏蔽即可。这个显示器做的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未必是!2.4G的射频,即使是谐波成分,对5.8G接收一般不会产生干扰!除非这个5.8G的接收机做的太差了。
...

是富威德显示器哦,应该算不差了吧,自己做的内置接收!你说的好像也是,因我试过把显示器放在遥控器的下方就没了干扰,原因是显示器屏幕屏蔽了2.4G对电路板的干扰,但不知是对接收机电路板还是对显示器电路板干扰!假如真的是2.4G对显示器电路干扰那么为何近距离(发射和接收)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干扰呢?搞不懂!另外问一下我图传接收的电源在显示器电路板上取电,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富威德显示器哦,应该算不差了吧,自己做的内置接收!你说的好像也是,因我试过把显示器放在遥控器的下 ...

问题可能出在系统集成上,单机工作没有问题,一旦集成在一起,各个电路的电磁兼容、互调干扰就来了。看来你不是学无线电专业的,解决电磁兼容干扰比较简单,但分析起来要费一番周折,要有一定经验和专业水准,解决方法如下:一是系统地线,5.8G集成在显示器中,要注意系统的接地,接收机的外壳和地线一定要加一个地线接在总电源的进口处;二是接收机的电源,不要随便从显示器内部取,要从电源进口处取,要加装滤波电路。三是5.8G接收机的外壳一定要接好屏蔽,防止接收机内部振荡电路辐射或耦合进显示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可能出在系统集成上,单机工作没有问题,一旦集成在一起,各个电路的电磁兼容、互调干扰就来了。看来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MZ24  图传1.5W  创兴科TS800  空中图传距离600的样子  在高 就信号很不好了 基本上900米以上就没信 ...

看来1.5W中有很大水分,不然不止1000

网友:
楼主,过些日子问题还没解决的话,到时借给你一个试试,看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2014-11-29):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不知外壳加屏蔽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未必是!2.4G的射频,即使是谐波成分,对5.8G接收一般不会产生干扰!除非这个5.8G的接收机做的太差了。
...

内部屏蔽怎么做

网友:
到底这么大的图传只有几百米,肯定有问题啦,赶快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