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4-08-02):
家用的冷风扇电机换了一个,开出来反着转了,它有蓝白红三根线接慢中快档,一个黑的接电容接电源,一个黄的接电容,就这样照电机标的接出来怎么反着转了呢?电容反过来接试过了还是反着转。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黄线接电容再接电源可不可以,怕烧了啊。

网友A:
应该问 家电维修

印象里,交流电机  对调主、副绕组任意一组两端接线就能实现(电容接线 对调一组绕线抽头好像),
自己再找找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 家电维修

印象里,交流电机  对调主、副绕组任意一组两端接线就能实现(电容接线 对调一 ...

谢谢,听不太懂啊。我电容换着接还是没用。

网友:
把电机里面出来的三根线互换一下就可以了,至于是哪根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有一根是反转。即使接错了,一般也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B:
黄的接电容和电源   黑的接电容实验下看看。

网友C:
根据描述,您的接线正确的,电机绕组内部接线定了转向,主副绕组的一端即黑线一定,没法改,
有一个办法可试,拆开电机看能否把定子调转180度,再装好,方向就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的接电容和电源   黑的接电容实验下看看。

谢谢,也想过这样接,怕烧,就算当场不烧就怕寿命不长,没敢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描述,您的接线正确的,电机绕组内部接线定了转向,主副绕组的一端即黑线一定,没法改,
有一个办法可 ...

这个麻烦了,如真这样就拿到店里叫他们弄,这样我就不负责任了。

网友:
看来买电机时还要报出转向!

网友:
到这个网站看看有讲解有图片包你满意。“[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