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接线问题

楼主(2014-08-02):
新手买的双灯蓝K8不会接线 三个舵机以及尾舵机分别接在哪几个口,K8送了两条线 一条一边3个头,另一条一边一个头,这两条线和K8以及接收机怎么接线啊

网友A:
RXC接5通道,RXB接6通道,RXA里面红接ELEV升降,黑接AILE副翼,黄RUDD尾巴1舵机是后面那个,2舵机是左前,3舵机是右前,4(或者写RU)是锁尾舵机

网友:
看你和什么接收机配,一般的接收机就和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
如果是SB那就更简单了,直接RXC接SB,免得一拖三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X11-EdnjIxtED9-bRYrcsJNN3XBRBlkNjMuZ0hDRHx1xt96ZrKhTKLkNS2JO7A1P9E9fhai01VwKsyjWEZi82-iLQ7Le1udCv-e7iroHY7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具体的根据你自己机子来接,,

斜盘舵机编号一般对机头的时候,从12点位置哪个开始顺时针数。

网友:
自己看六楼的连接,是百度文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C接5通道,RXB接6通道,RXA里面红接ELEV升降,黑接AILE副翼,黄RUDD尾巴1舵机是后面那个,2舵机是左前,3 ...

请问CH2接的是螺距还是副翼舵机???在系统里选择十字盘里的图,第二频道是副翼????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CH2接的是螺距还是副翼舵机???在系统里选择十字盘里的图,第二频道是副翼????到底哪个是对的
...

螺距是CH6
无副的话控上选单舵机十字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CH6
无副的话控上选单舵机十字盘

K8陀螺仪上的呀,选的是我们现在普遍用的120CCP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8陀螺仪上的呀,选的是我们现在普遍用的120CCPM

电脑界面上那个 不是CH2 是2号舵机 两码事
你就按我说的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界面上那个 不是CH2 是2号舵机 两码事
你就按我说的接

CH2接哪个舵机???

网友:
K8上只有CH1~CH3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2接哪个舵机???

1舵机是后面那个,2舵机是左前,3舵机是右前